hp310-1218cn一体机开机灯闪3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6-08-18):
hp310-1218cn 板号daonz2mb6fo rev:f 待机0.019 插上电源自动触发到0.025,电源键灯闪三下掉回待机,0.019,论坛说换EC的 ,刷BIOS的故障依旧,我这个机子客户拿来说不开机,不进系统,但到我这里 不触发,电源灯闪3下 用的可调,客户说屏幕要亮的,电源没有带来,就留鸡,客户走了后就拆,然后上电亮鸡了,没有管了放一边,第二天来的时候又不行了,看论坛很多这样的,我换了EC 刷了BIOS不行,我这边有几个HP头子,只有一个带检测脚可以充电的,我全部找来一个一个试,有一个就可以,尼玛,万马奔腾心中,请大家一定要用能冲电的HP头子。或者原装电源!

网友:
最后的提醒很重要 需要注意 DELL HP用的转接头

网友:
以前我经常乱用!呵呵

网友:
。。。。估计本身就是适配器坏了,DELL的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网友(2016-10-24):
HP有些机器挑电源

网友:
  HP的机器就是搞怪啊

网友:
  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对,hp的头子dell都能用,dell的不能用再hp上

网友:
HP 的机器用电流表必须用HP的转换借口。要不然有可能会出现掉电或者不加电的情况

网友:
换了充电头还是不行。迷茫了

网友:
DELL的开机直接有提示,HP好像没有

网友:
试过戴尔机子的接HP的头    结果开机适配器接口报错!

网友:
有时候这个原装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2016-11-23):
这个头记得没什么科技含量 200K电阻~

网友:
3下是内存没有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