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哥哥小修神舟战神K650D-I7 D1

楼主(2016-08-18):
朋友送一块神舟战神K650D-I7 D1的主板,板号W650SJ 来的时候上电0.08左右.开关灯,硬盘灯也是亮的.因为朋友也是做维修的所以主板也动了不少地方.最明显的就是BIOS芯片,南桥,ec, 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的掉件,直接上电量3V,5V正常, PL9 1.5V正常 PL8  1.05V正常.其它电感均无电压.因为图纸上没有时序图也不知道哪个先出哪 个后出.管它三七二十一手头有事先放着吧.
  下午办完事回来看到小徒弟正在修那个板.见我回来赶紧告诉我说我朋友来催这个板了.看他表情怕是弄了好一会了.放下手头的东西就问他这个板有没有什么进展,他一脸茫然的摇了摇头.我接过板量了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于是叫过徒弟让他看着我是怎么修的顺便帮他分析一下电路.
  因为没有时序图随便找了个没有供电的电感下手.运气不好,找到了PL5 从图纸可以看到PL5是受控于U5,首先量U5的工具条件21P PVCC主供电5V正常,而U5只要有PVCC第二步就去量EN信号.3P EN无电压.那么U5最起码的工作条件都达不到那它肯定不会正常工作.查找EN信号来源 EN信号是由3V3_RUN经电阻PR149上拉而来的,如果它要上拉PQ12必须截止,而PQ12受控于dGPU_PWR_EN#.当dGPU_PWR_EN#为低电平时PQ12截止,当dGPU_PWR_EN#为高时PQ12导通拉低EN信号从而导至芯片停止工作.总结一点EN信号是受控于dGPU_PWR_EN#那我们直接量dGPU_PWR_EN# 实测为3.27V那么它是不正常的.查找dGPU_PWR_EN#的来源 一头是经R508通往南桥C12脚,但图纸上标示R508不装.那么就只有另一头是经R526通往EC 84P的,R526是不装的直接连通.量EC 84P 3.27V不正常于是切断R526上电再测,现在发现有两个电压没有,1: PL2 无电压,2: PL7 PL6均无电压.再看图 PU2控制PL2产生 1.35V内存供电 PL6 PL7为CPU供电.我们都知道,CPU供电都是所有的供电完成后才产生的.所以只要我们修好内存供电了那它自然就好了.但我可能是比较固执的老头,偏要先查CPU供电,这样我才放心. 查PU6所有的供电都正常直接查EN信号,EN信号又叫VR_EN经测量0V不正常反向推看EN都是从哪来的.VR_EN是ALL_SYS_PWRGD经电阻PR175改名而来,那我们直接找ALL_SYS_PWRGD是从哪来的. 从图纸可以看出1.05V_LAN_PWRGD 和DDR1.5V_PWRGD经U10A相与后产生V1.05M_POERGO_AND送到U10B的第5脚当U10B的第4脚收到PCH1.5VS_PWRGD后相与产生ALL_SYS_PWRGD.那么我们先量U10A的第1P和第2P,1P 3V,2P 无电压查DDR1.5V_PWRGD来自PU2.那就直接查PU2的工作条件. PU2的供电全部正常.而PU2的开启信号是由S3和S5两个共同控制的,测PU2 10脚5V正常,11脚0V 不正常,绕这么大一个弯不会是南桥坏了吧!到了这步了没办法往下查吧.PU2 11脚是由5V经电阻PR7上拉而来的,而如果要上拉PQ1B必须截止,PQ1B的G极是由5V经电阻PR21上拉来控制的,PQ1B要截止它的G极必须为低电平,那么就要靠PQ1A来拉低它.PQ1A的G极是由SUSC#来控制的,当SUSC#为高电平时PQ1A导通,PQ1B截止PU2正常工作,当SUSC#为低时PQ1A截止PQ1B导通PU2停止工作.那么最终我们要找的就是SUSC#这个信号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是不是正常的.查找SUSC# 是由南桥C6脚发出的.真的是南桥坏了?反正都到这一步了不差这最后一步量一下试试 南桥发出的SUSC#不但给到了PQ1还给到了EC 57脚,直接测EC 57脚3.27V正常!难道断线了?再量PQ1第2脚3.27V正常,原来是PQ1在作怪,换掉PQ1整机正常.至于R526本来它就是发出低电平的,切断也无妨,只是怕将来会出其它毛病我找了个0欧的电阻补上了.到此维修结束.发贴不易,整理更难,各们看官加点分没下载分了.在此奉上图纸和BIOS

W650SJ_D01 1112BIOS加图纸.rar

网友:
时序分析的不错,赞一个 多发点好帖

网友:
补充一下,为什么要从中间随便挑一个电感来修,是为了方便给小徒弟讲解,在自己实际维修中我会首先选择CPU供电来反推,这样更快更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忙修呢
高手

网友:
楼主就像怀孕一样的,总有一天会生产的.也总是在A和C之间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得不错,我天天在论坛里泡着有一天会赶上你吗?

网友:
另外楼主比较精明,把BIOS和图纸打一个包帮我们省不少分值得加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神州的  还没碰到过 这样的

网友:
这个算难修了,修的好呀

网友:
时序分析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功力,我们要达到这一步,确实要下苦功夫!

网友:
楼主 以前满分作文的 选手。写这么多 还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我还是可以的,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思路清晰,很有责任心

网友:
感觉是在逆着时序修啊

网友A:
楼主功力深厚啊,吾等佩服!

网友:
功力不够者 写不下这长篇大论 我要为你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到很多东西 要是每位师傅都这样分享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桥很容易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功力深厚啊,吾等佩服!

这机器一般都是3.3v短路, 南桥烧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这机器用USB口插充电宝,就是个烧桥,碰见3台了。似乎是通病

网友:
写的这么多,看的花了

网友:
时序分析不错,反向维修。

网友:
传说中的战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一般都是3.3v短路, 南桥烧了

换了好几台也是桥的问题,第一台换桥的换上去就烧.后来打U口阻值发现U口供电和U口数据两根线短了挑开重新换了个桥就好了.后来每次换桥我都是先打一下阻值再上电.

网友:
牛逼啊,二修机思路如此清晰,佩服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发布  这么详细 功底要扎实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修主板思路清晰,得心应手

网友:
不能从前面往后面查的吗?

网友:
这才是师傅啊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图纸,有图还换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图纸,有图还换好修

图纸BIOS都有,放在一个压缩包里了.

网友:
太牛B了   这主板我手里好多片

网友(2026-03-21):
太棒了,学到了这个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