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2211F 间接性黑屏求助。跪求大神们指点啊!!

楼主(2016-08-18):
这台机器不定时黑一下。指示灯闪一下,就像重启一样。有时用几个小时出现,有时几分钟就出现。已确定适配器 。开关板。供电板没问题。驱动板电容五伏三伏电解电容也换掉。数据也刷过,故障还是一样。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那这个故障就不好查了,,

网友A:
换CPU供电的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CPU供电的电容试试

显示器的cpu供电电容是哪一个?

网友:
我记得之前修过一台,好像是将哪一个芯片的12脚对地短接了,也是类似的故障(也是看坛友说的,不太懂原理),结果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驱动板上小的供电查查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C:
只有用带换法,用不同的带换,然后,再话时间试机~,一一的排除,再缩小范围,再检查~
........  有点麻烦,但也只有这样。不稳定的故障是很隐蔽的,不容易查到~.
要不你叫顾客还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等坏到很频繁,再来送修,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cpu供电电容是哪一个?

等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也告诉我一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供电的电容试试

你看贴了吗  显示器有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用带换法,用不同的带换,然后,再话时间试机~,一一的排除,再缩小范围,再检查~
........  有点麻烦 ...

坏得频繁  或者彻底坏了  最好修了  是不是

网友:
没啥好的办法   显示器的东西  除了屏 都可以代换   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下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全国肯定有人修好过吧!而且这可能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查条件  背光信号

网友:
建议先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

网友:
这种最难搞了,只能是用替换法了

网友:
每个按键 电压都看一下

网友:
拔掉前面板按键板也是闪。24K晶振也换过。

网友:
都是让客人拿回去先用等彻底坏了在来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开机按键的问题

网友:
难搞的问题机,你可以去保护试一试机子还会黑屏不。

网友:
改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