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G41V-US 主板不能点亮显示器

楼主(2016-08-18):
把主板拆下来后,短路开机针脚,不能启动,可是用 摸主板的左下角,却能把主板启动。怪事,特此求助。

网友:
就按不触发修,,,,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触摸这里就能启动,不用短接开关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触摸这里就能启动,不用短接开关排针?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排阻吧   顶顶顶顶的

网友:
按照不开机来修啊,看下哪个条件不正常哈

网友:
洗洗烤烤··不行就换电阻····

网友:
测下开机针电压正常不

网友:
按开机顺序修把,很多奇怪的现象是没发解释的~~呵呵~

网友:
别纠结摸哪里  按顺序一步一步走  肯定会找到故障点

网友:
板子有焊接问题吧,或者是晶震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发贴的时候要说清楚,开机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在简单也得测下排针上的电压吧.

网友:
加焊那一片区试下,翔升-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那排针应该是并口的插针,问题应该出在IO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按照不上电维修

网友:
仔细观察观察 可能排阻问题。学习中。

网友:
看看 IO的条件 待机5大信号正常不

网友:
按不触发,查条件,肯定会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把那些排阻加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