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温发烫

楼主(2016-08-18):
笔记本温度好高,80度到90度了。散热器吹出来的都是热风,还是散不了多少热量,大家说说这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散热器不管用了还是CPU显卡的问题,大家看看什么问题,帮我解决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吹出来的是冷风就不对了!

网友:
什么机器。 E40 CPU温度高,显卡问题

网友:
惠普4421S,有什么办法 解决吗?玩游戏温度更高

网友:
全部换成氮气散热 就好了

网友:
CPU 还是显卡温度高啊

网友:
CPU和显卡都是温度高

网友:
吹出的是热网,表明散热是好的,,,,,,,

网友:
求助下次说下机器型号 你测下是那个温度高 U还是显卡 再维修排查

网友:
散出来是热风是正常的  说明铜管导热性还不错 风扇都把热量吹出来了 AMD的温度一般高点  清理下出风口 涂点好的散热硅胶  只要不死机问题不大  如果待机也80-90就不正常了

网友:
没有自动关机就可以了

网友:
不自动关机就没事

网友:
没有自动关机过,但是蓝屏了一次

网友:
之前收一台acer的笔记本  发热特别厉害 机子没有拆过 果断拆机清理  OK了

网友:
待机要是8、90度就有问题,要是压力测试下这个温度稍高一点,对这个机器来说,好像也就这样了,实在不行换个散热组件试试吧

网友:
还是先清理下风扇加点散热膏再说,这些还不行,考虑刷下BIOS或换个散热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