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F1A55-M LX3 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6-08-18):
接到一客户机 不定时掉电重启 先按以前的老方法更换电源 故障不变 拆掉主板先对地打阻也未发现短路,在开机掉电之前测试各电压也都正常,维修陷入困境 就先放在那里,  下午有空就再次检测下,用镊子强行开机 发现运转都正常 于是进入BIOS看看 发现12V检测电压为红色 14.66V,心想是不是电压检测误报 保护了?查资料IO IT8771E 52脚为12V IN 测电压为2.46V 不知道是不是偏高 ,用蜂鸣挡测量52脚连接元件 发现有2个电阻组成分压电路 由12V分压过来 拆掉测对地的电阻为10K, 12v过来的电阻为2K,不知道实际是多大,刚好身边有块华硕5A78的料板上面刚好是IT8771E,就拆掉对应的12V分压电阻,测量对地电阻为2K,另一个为10K,难道F1A55的板子这2个电阻庄反了?但是主板是12年的签,反了也不可能用几年啊。不管了,只管把2个电阻反过来装,反正这个是不会烧坏元件的。安装之后,测52脚电压为2.03V,进入BIOS发现12V正常了 ,维修到此结束,希望能给遇到这个问题的维友一点帮助!

网友:
电压检测出错  还是挺好修的 无非就是分压电阻和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