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的USB口相连的四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6-08-18):
就是L29上边的两个,是连USB中间两根线的,我想问一下作用是什么?是否只是起到连接南桥的作用?是否可以用两个电感代替?

网友A:
电感  每个可以拿2个0欧电阻连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  每个可以拿2个0欧电阻连上

我在料板上找了两个同样芯片换上,现在只有一个好使,另一个不好使,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原始现象是都不能用,电正常。

网友:
电感 可以用普通的代替

网友:
如果连接USB到桥则可直通,如果芯片有接地脚,则说明应是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
俺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料板上找了两个同样芯片换上,现在只有一个好使,另一个不好使,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原始现象是都不 ...

这个就是电感啊,有可能是那个6脚的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
L是电感的意思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这个还没看到过

网友:
L是电感

网友:
L29上面的也是电感   直接料板上拆个电感 装上就好

网友:
看到L就知道是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