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V42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18):
板号:BA41-01609A  Scala_R REV:1.0  开机进Windows滚动条时掉电,有时进系统几分钟掉电;故障点:CPU座背面的NEC电容滤波不良导致,解决方法:用4个330UF的NEC电容代替既可。

网友:
有东芝大电容的 优先排除

网友A:
有示波器 先看看波形最好  时间久了 330就不好找了

网友:
NEC电容 这个估计大多数的维修人员都熟悉了

网友:
NEC大电容,就是送钱的货

网友:
看见它就不放过,是不是它都干掉它

网友:
NEC 大电容万岁   帖子权限  万岁

网友:
看到NEC 大电容一般先换了太多 问题

网友:
这几天换了好几个NEC大电容了

网友:
东芝三星只要有NEC的大部分维修应该都晓得先干这个。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通病

网友:
NEC电容问题好多啊

网友:
这个还是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常规故障了

网友(2017-10-02):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 先看看波形最好  时间久了 330就不好找了

那是你料板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