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REV3.1,无待机不触发,已解决,bios,点位

楼主(2016-08-18):
华硕K43LY,REV3.1,无待机不触发,已解决,bios,点位都有
同行拿过来的,不触发,待机0.02,华硕没图纸真操蛋,无3-5v电压,5V电感后继电压只有0.23V,3v电感0V,这台华硕是先有5V,才会开启3.3v输出,待机芯片RT8206A,测 供电19V正常,4脚开启5.6V,7脚5v,EN1,EN2,均0V,参照华硕k42jr的图纸,待机芯片开启是EC发出去vsus-on使ENBL接地变成悬空,测EC8572E,VSUS-ON,0v,直接飞线,电流上到0.038,触发亮屏了。

网友:
原机bios哦

网友:
没说清,图也看不清

网友:
没明白哦,

网友A(2016-11-24):
很明显这是没找到真正的毛病,直是修改了一下电路。目前我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应该是EC 芯片局部出问题了。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看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是没找到真正的毛病,直是修改了一下电路。目前我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应该是EC 芯片局部出问题了。
...

EC发给待机芯片开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是没找到真正的毛病,直是修改了一下电路。目前我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应该是EC 芯片局部出问题了。
...

K43LY 正确的时序是:待机芯片首先产生5v线性电压。经过5脚稳压管稳压得到3.3V 共给EC---》EC 得到3.3V 供电后开始输出 +5VSUS_pwron信号开启5V 待机电压----》5V 待机正常后输出+5VSUS_PWRGD到EC 81脚。EC 收到5V PG 输出VSUS_ON开启3v待机电压。。---》3VSUS_PWRGD过一个10欧姆电阻转换名字为SUS_PWRGD到D5804和SYSTEM_PWRGD一起合成ALL_SYSTEM_PWRGD 到EC --->同时3VSUS 给BIOS 供电。EC开始读取BIOS 配置OK 时序到这里就完成待机工作了等待触发了。

过路的兄弟可以复制上面时序,备用,有空我会发给贴大家分享维修经验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3LY 正确的时序是:待机芯片首先产生5v线性电压。经过5脚稳压管稳压得到3.3V 共给EC---》EC 得到3.3V  ...

我是参照k42jr维修的,谢谢分享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是没找到真正的毛病,直是修改了一下电路。目前我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应该是EC 芯片局部出问题了。
...

我的机器已经修好。详细就看我的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6152284

网友:
会飞线的 都是 大师级别的

网友:
这个经验 是很富贵的

网友:
华硕K550DP求 解救  没有背光啊  点位图 还没有原件型号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