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55-GM V1.3 公包 bios

楼主(2016-08-18):
HB55-GM  V1.3 公包 bios

HB55-GM V1.rar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呀,网上也找不到型号,,,

网友(2020-03-04):
我额有这样的一个主板,Visen.不知道Visen是哪个国家的品牌。不触发,RSMRST引脚仅仅待机0.03v,一般这个应该达到3.3v的待机电压由822排阻或2个小三极管的很猥琐变态的调节5v至3.3v过来。死活也没检测到822排阻或2个小三极管

网友:
不需要Bios,我需要点位图,可以发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