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 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6-08-18):
有一张 耕升 9800GT显卡,跑码正常,就是不显示,用CPU内置显卡可以看到显卡GPU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不显示?谢谢,下面的GPU图片由于比较暗,拍的有点晃了,不好意思了!

补充内容 (2016-9-4 14:16):
后来发现显存供电电阻只有1,2欧(初时只测量了电压,觉得正常),要不显存有问题,要不GPU有问题,前者估计也能显示,后者可能性大了,既然GPU有问题,低档显卡就没必要搞了,多谢大家回答!

网友:
这是考验大伙的眼力?还是脑力?      - -

网友:
测下行 场   信号    VGA换借口旁 14脚芯片 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GPU试试,还有查查HS VS

网友A:
能够认到的话一般看下行场什么的吧,我今天碰到一块显卡。
独显接上去,集显亮机,我测量发现VGA接口  红绿蓝  只有阻值2欧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我试一下查一下,行场

网友:
能认到 应该输出部分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主控看看吧  没有明显的进水腐蚀之类的  我都是先加焊主控

网友:
显示接口后面一般有个多脚芯片,更换它试下。

网友:
显卡接口的门电路换了没有呢。08系列 的

网友:
楼主真是6  我的眼力还是可以的,倒是都能看清

网友:
楼主下面那张图一看就晕,主板能检测到显卡不显示,应该先查VGA输出部分最好用示波器节省时间。

网友:
是什么问题?难道是的芯片问题?

网友:
加焊试过吗?

网友:
看的我有点晕

网友:
直接加焊芯片吧,多数芯片虚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够认到的话一般看下行场什么的吧,我今天碰到一块显卡。
独显接上去,集显亮机,我测量发现VGA接口  红 ...

这样的问题你就可以版死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你就可以版死刑啦

是啊断开电阻发现就正常明显是GPU有问题,,

网友:
加焊试试   价值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