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350灰屏

楼主(2016-08-18):
LENOVO U350灰屏
外接正常
看论坛几个帖子都没有修好
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查屏到显卡的LVDS信号,  还有就是显卡有没有读到屏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到显卡的LVDS信号,  还有就是显卡有没有读到屏码片

lvds打值正常  现在是灰屏

网友B:
看看显卡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显卡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吗

集显

网友:
是不是EDP的信号 看看是不是有转换芯片

网友:
查屏接口的信号呀。一个一个查,有些信号不认识不是代表没有用,查资料问人具体的信号定义

网友:
屏换过吗,

网友:
修复过是lcdvdd这个供电故障的问题造成灰屏

网友:
既然屏已经换过可以排除屏的问题   查屏接口的几个信号是否正常。19V  LCDVDD   DISPOFF   3.3V码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