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喇叭没声音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2016-08-18):
求高手 经验                             喇叭没声音 一点反应都没有  换过喇叭   求高手理论
PPVCC_MAIN_AUDIO      测量C3703  R3703 C3704 有 4.17V
SPKRAMP_L_OUT_P     测量这的话  按系统声音 它只有 1.7V

网友A:
把尾插 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尾插 一起换了

好像还不行  我找个一样的板 电压 差不多 但是我找的这个板就有声音
搞了一天了高手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尾插 一起换了

好像还不行  我找个一样的板 电压 差不多 但是别的板就有  搞了一天了高手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你不能把笔记本的思路完全带进来,你应尝试更换铃声发大IC

网友:
还有右声道  静音你都没有测

网友:
我也有一个插卡的没有声音,插耳机也没有,,主楼解决不了?

网友:
换一下尾插试试吧

网友:
音频编解码器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