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C-471 按开机键 没反应

楼主(2016-08-18):
宏基  EC-471   按开机键   没反应   用时候  能跳一下0.02     有时候能开机怎么回事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查查11加1的条件吧

网友:
主板待机3V5V正常吗

网友:
过保护隔离了吗?没过的话看看充电芯片

网友A:
有触发动作查rtc电路,供电,时钟,复位,再查转换电路,看二级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你得查一下条件先撒·

网友:
万用表触发试试。

网友:
这个让别人没有办法帮忙 楼主应该描述更详细一些

网友:
按下开关无动作 查下EC的触发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触发动作查rtc电路,供电,时钟,复位,再查转换电路,看二级电压出来没有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海绵宝宝 我今天最后一份加给你了~~

网友:
看下15v正常不

网友:
按时序来查。

网友:
你就按不开机的时序来啊,

网友:
迅维的学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也是无语,你是在捞发贴奖积分吗。不开机当然查开机条件了。

网友:
这个机器把后壳扣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