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 闪屏,奇葩问题

楼主(2016-08-18):
一台三星机子。送过来是换键盘的。这个键盘有点难换,啪啪啪。经一个小时战斗后,键盘是换好了,不过新的问题过了。

开机进系统键盘是好了,但屏一直在闪,一亮一暗的闪 ,,这是要骂人的节奏(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好的)  ,就换个键盘,屏也没压到,  过后,

都是在测这个问题,发现用冲电器开机是不用闪屏,用电池就闪。这个其间换了屏,也没有好。,就是闪得没有这么厉害了  还弄了屏线还是涛声依旧

这样放到一边去了,去忙其他事去了,  忙完后又拿出来研究一下,有进展了,发现用冲电器的时候亮度好亮。用电池有点暗,一直闪。

现在好了。大家来想想是怎么解决的

有了上面的发现后。就直接把屏亮度调到最高,,,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鑷棶鑷瓟鏈夋剰鎬

网友A:
今天拆到 Think pad  E431的键盘  差点拆不下来  上面还有机关套子  城里套路深  差点回农村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修好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拆到 Think pad  E431的键盘  差点拆不下来  上面还有机关套子  城里套路深  差点回农村

拆开那个壳子往上推,像推车一样

网友B:
三星的电池电量低也会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拆到 Think pad  E431的键盘  差点拆不下来  上面还有机关套子  城里套路深  差点回农村

老汉推车都不懂  你推它就行了嘛

网友:
老师傅,老司机!

网友:
你这个是屏的码片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电池电量低也会闪

电池是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汉推车都不懂  你推它就行了嘛

老司机 带带我 我会唱三歌、、、、、、

网友:
就把亮度调到最高就行了?要是再调低会不会还闪啊。

网友:
以前碰到个联想的用电池屏很暗 用适配器正常 后来换EC好了

网友:
这个键盘咋引起这个的

网友:
这个也会有这情况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