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650 半模组 电源维修

楼主(2016-08-18):
无风扇 80PLUS 认证

铭牌

模组电路板

正面

反面

网友A:
楼主先说说何故障?...........

网友B:
主动pfc的电源我觉得很难修...要芯片没芯片的...还是山寨的垃圾电源好搞

网友C:
这电源还有点维修价值,不过楼主好像没说什么故障是维修案例还是求助只有楼主自己知道了。

网友D:
这电源质量相当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的电源我觉得很难修...要芯片没芯片的...还是山寨的垃圾电源好搞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电源拿过来不启动  拆开发现保险也没烧   继续拆  发现主板下面若干小强  死了的  一刷子 一风枪 弄完就可以开机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电源拿过来不启动  拆开发现保险也没烧   继续拆  发现主板下面若干小强  死了的  一 ...

没遇到这样的,一般进东西的电源都烧的快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F:
楼主可能是展示一下多模组吧,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说说何故障?...........

暂时不知道呢
主动PFC 没搞过 先研究下
好像灯泡 也不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的电源我觉得很难修...要芯片没芯片的...还是山寨的垃圾电源好搞

是的 这种结构电源比较新
按也没修过
发上来 请教高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暂时不知道呢
主动PFC 没搞过 先研究下
好像灯泡 也不管用了

楼主说说电源都用了哪些主要的I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还有点维修价值,不过楼主好像没说什么故障是维修案例还是求助只有楼主自己知道了。

没遇到过
先拆解 了解下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质量相当不错,,,,,,

是的 网上查了
太平洋报价64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电源拿过来不启动  拆开发现保险也没烧   继续拆  发现主板下面若干小强  死了的  一 ...

小强遇到过 但是风枪扫下 就开机 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这样的,一般进东西的电源都烧的快没修的价值了....

遇到几个保险好的 辅助部分 少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能是展示一下多模组吧,电源做工不错。

是的
没遇到过 先拆解下 了解下结构 原理

网友H:
说实话,这种电源除了很简单的高压部分有明显的烧伤坏,基本上修不好,前面的兄弟说了,要图纸没图纸,要配件没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电源都用了哪些主要的IC ?

拆解完了 上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这种电源除了很简单的高压部分有明显的烧伤坏,基本上修不好,前面的兄弟说了,要图纸没图纸,要配 ...

是的 不好修啊
拆解看看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不好修啊
拆解看看结构

如果是CM6800系列的IC芯片资料还有一些,修复希望大些 ......

网友I:
看那黑色的散热片就不爽,原滋原味的最好,非要弄个。。。。。。

明确重要的,易损坏的线路,拆关键元件,测量关键位置正反向在路电阻

网友J:
关键是啥问题啊,你拆解完了看看都啥芯片,只要功夫深,没有啥难度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那黑色的散热片就不爽,原滋原味的最好,非要弄个。。。。。。

明确重要的,易损坏的线路,拆关键元件 ...

先拆解完 了解下结构 主要是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键是啥问题啊,你拆解完了看看都啥芯片,只要功夫深,没有啥难度把

这种电源比较复杂 对于按这样的新手难度比较大

网友:
电源怎么了?先说一下.

网友:
保险好的

两级EMI部分

初级整流滤波部分主电容

品牌日产的 尼吉康

主动式PFC 部分

PFC 部分 大电感

整流桥 PFC开关管 二极管 主开关管
在初级部分  一个散热片上

PFC部分
采用两只 英飞凌 5R250P MOS管 和一只STTH8R06D 大功率二极管
5R250P MOS管

二极管

PWM 芯片 采用 1653A

主开关管 英飞凌6R165P

5vSB -12V  部分

辅助部分IC

主变压器部分 磁芯写的42

像是推动变压器

后级部分

PWM部分

正面独立小板

主芯片采用CG8010 和LM324 运放

LM324运放

PCB 背面 PWM 芯片 AX3111和运放393M

AX3111

运放393M

5v 3.3v 输出部分 DC TO DC 转换
两块DC TO DC 转换板

5v 和3.3v 采用PWM方式由12v 降压而来
PWM 芯片 1587A

MOS管采用两个上管 两个下管
MOS管7843

无铅的板子 按的假的白光936 温度打到低
都吃劲 费的好大的力气才拆下来

网友K:
做工这么好的电源也能坏,真有的不想信.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哪去了?...........

附件 图片都没显示
最近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工这么好的电源也能坏,真有的不想信.

电子产品吗 都会坏

网友:
保险 两级EMI 380v整流滤波部分

大电容日产的 尼吉康
整流桥 U15K 80R 电流15A
整流桥

网友:
主动PFC 部分

由两只英飞凌 5R250P MOS管

网友:
主开关 变压器部分

主变压器标示42
后级绕组 6个脚 线径很粗
四个脚是地
两个脚 12v 输出绕组
主开关 英飞凌 6R165P 电流21A
开关管

网友:
5VSB辅助部分和-12v 产生部分
辅助IC 英飞凌ICE3B0565
辅助IC

网友:
主PWM 部分

正面后级PWM 小板
PWM 芯片 CG8010DX16 和运放LM324

网友:
5v 3.3v 12v 产生部分
5v

3.3v

5v 3.3v 采用PWM方式 由12v 降压而来
PWM 芯片

网友G:
电源装好 上灯泡 换成100W的 一闪会灭
上保险 测试 5V SB 5.01v 绿线4.76v 正常
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4 5 秒 停掉
多次短接都一样的 风扇转动一会 停掉
瞬间 测试 3.3v 正常 3.321v
-12v 正常 -12.23v
12v 瞬间10.89v
5v 0.017v
原来电源保护了 是没有5v输出的欠压保护了
后级的芯片也没有 估计这电源又得成料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源装好 上灯泡 换成100W的 一闪会灭
上保险 测试 5V SB 5.01v 绿线4.76v 正常
短接绿线 风扇转 ...

重点查5V供电啊,别轻易放弃。

网友L:
啥问题是?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点查5V供电啊,别轻易放弃。

5V 供电是 DC DC 小板来的 拆下来测试下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啥问题是?解决了吗?

现在问题是 风扇转动5 6 秒停止

网友:
既然 5VSB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绿线 3.3v -12v 正常
12v 瞬间电压也是正常
5v 电压没有
说明初级部分 12v 部分 -12v 部分 主PWM 都应该是正常
应该去查5v 产生部分
5v 和3.3v 是有12v 通过DC DC 小板 降压而来

对比两块DC DC 小板

除了 两处的 电阻 和电阻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

对比3.3v 和5v的 PCB 板  也是一样的

大概跑下线路
测试下电阻 二极管都是正常的
这种方式和主板的 内存 供电 是一样的
一般都是8脚的芯片

查了 6脚和 7脚
到底是哪个脚 决定输出电压的多少的呢

网友M:
电源维修看起来虚难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现在问题是 风扇转动5 6 秒停止

我有个安泰克的坏了,开一会儿就掉,懒得修了

网友I:
那些贴片电容没有测量吗,

2个板子线路和元件如果完全一样,就对比测量在路阻值啊,

关键学会分析什么电容是重要的,抓重点。

13年我给我妹修的一个手机充电器就是振荡电容坏(内部开路),通电结果是不亮灯,无5V输出

贴片电容C410和C413明显是不一样的,C412好像也是不一样的,C408不明显有点色差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源维修看起来虚难

虚难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个安泰克的坏了,开一会儿就掉,懒得修了

安钛克也好电源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那些贴片电容没有测量吗,

2个板子线路和元件如果完全一样,就对比测量在路阻值啊,

这是贴片电容 得风枪拆下来测 不好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是贴片电容 得风枪拆下来测 不好弄

你那DC小板明显是锡膏工艺,只要烙铁头好用(我平常都用扁嘴型拆件和焊接),温度够高(最少380度,最高不超过410度),你功夫够好,好拆的很。

你的大板子用的是 红胶工艺,拆元件麻烦点,更要小心,耐心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那DC小板明显是锡膏工艺,只要烙铁头好用(我平常都用扁嘴型拆件和焊接),温度够高(最少380度,最高 ...

是的 按的假的 白光 936 到450度 才能拆动 板子上边的大焊点 估计实际温度 也就390 不准的
按也用的刀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是的 按的假的 白光 936 到450度 才能拆动 板子上边的大焊点 估计实际温度 也就390 不准的
按也用的刀头 ...

非专业但却是必备的,几百块的工具还是要买的,烙铁最少要买把60W的,风枪预热好,基本上什么焊点都能拆动,

白光的936没用过,不好说,反正我们厂用的是3200(具体型号没认真记)和936(厂家和具体型号也没认真记),凑合吧(温度还行就感觉功率小了)

网友:
看了 迅维徐老师讲的 主板维修
学习下 8 脚的 PWM 芯片工作流程
讲的 RT9202的工作流程
所有的8脚的 PWM 芯片工作流程 都差不多

引脚定义差不多

参考内部框图
RT9202和这个电源用的 1687A
差不多
6脚反馈都是 0.8v

7脚 RT9202是过流设定
1587A名称不一样
大概 是一样的 都是高电平开启芯片
低电平 芯片关闭

参考RT9202工作流程
供电 ---开启 ---输出----反馈
1587A的 PDF自带的电路图和实物不一样

参考RT9202的电路图 和实物查不多

第一步 供电

12v 通过10欧电阻和二极管给1脚BST供电
12v 经过10欧电阻给1脚VCC供电

12v给两只上管的D极供电

实物图中 7脚没有用电阻12v和5v 通过电阻上拉

第二部 开启

实物是通过一只NPN三极管开启
三极管的B极接的103到空焊点 原先打算用 一个稳压二极管 接12v 没用
E级接地
C级接1587A 7脚
三极管 B小于E 截止 7脚是高电平
芯片在得到供电后 默认开启 开始工作

第三步 输出

芯片得供电 开启信号后
开始从2脚 输出 高电平的脉冲方波 给两只上管的 G极

MOS管LR7843D S 导通  吧12v 通过电感储能 电容滤波后  输出5v

4脚 输出低电平的脉冲方波 给两只下管的G极
下管截止

当后级的输出电压 达到5v时
1587A 从2脚输出低电平的 脉冲方波给两只上管的 G级 截止
4脚输出高电平的 脉冲方波给 两只下管的 G极
两只下管导通

下管导通到地
电感和电容开始通过 下管放电到地 形成放电回路

第四步反馈

输出电压 经过两只电阻分压后到达6脚FB脚
内部比较器的 正向输出端 是0.8V
到小于0.8v时开启上管 输出 使输出电压上升

当后级输出电压达到5v时
电阻分压到6脚等于0.8V 时 关闭上管 开启下管放电回路

当输出电压低于5v是 反馈到6脚的电压小于0.8v
PWM 芯片 又开启 上管输出 关闭下管

使后级输出稳定在5v

通过实物的 分压电阻

1587A 的工作流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非专业但却是必备的,几百块的工具还是要买的,烙铁最少要买把60W的,风枪预热好,基本上什么焊点都能拆 ...

按一般就修个电源板什么的
假的 白光的 936 就凑活用的 功率标称50W 估计达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按一般就修个电源板什么的
假的 白光的 936 就凑活用的 功率标称50W 估计达不到

你都研究到这个地步了,不会轻易放弃吧

说点题外话,我修的那个手机充电器是好记星的原装货,突然坏了,因为是自己家用的,所以决定花了点时间弄。
拆开一看,看不出毛病,只好老实测量,好在没多少元件,认真测量一遍后,没明显问题,动烙铁断线路,复测一遍,无任何问题,最后只能怀疑是电容坏,又花时间去分析了哪几个电容是重要的,最后怀疑应该是最重要的振荡电容坏,查找资料,大胆换了,试机OK 。

你分析出你那板子上最重要的电容是哪几个吗,

IC不是那么容易损坏的,以我工厂的经验,只要不过压,无静电,很少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都研究到这个地步了,不会轻易放弃吧

说点题外话,我修的那个手机充电器是好记星的原装货,突然坏了 ...

多谢指点
修东西 还是得去了解原理 才好修
不懂就得学习

继续查 到底是拿的问题 元件不是很多
电阻 二极管都才查过了 芯片 对地也正常 看着不想短路 MOS大概测试下 也没发现问题
还有电容没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多谢指点
修东西 还是得去了解原理 才好修
不懂就得学习

你的辛苦和努力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只是我习惯懒惰和麻木,实在难修的,就。。。。。。

只想告诉你,论坛人才有,捣乱的也多,真实案例和骗分案例是要我们自己能区分的,

我在工厂修的坏机,由于电容而引起的问题占60%---70%左右(特别是老化后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辛苦和努力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只是我习惯懒惰和麻木,实在难修的,就。。。。。。

只想告诉你, ...

多谢支持
新手得不断学习才行
还得有足够的耐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多谢指点
修东西 还是得去了解原理 才好修
不懂就得学习

支持一下,再加把劲就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再加把劲就搞定了...........

多谢支持
准备吧5V 的DC DC 小板 拆下来 直接上好电源的 12v 测试看看还有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多谢支持
准备吧5V 的DC DC 小板 拆下来 直接上好电源的 12v 测试看看还有没有输出

这样更方便维修,元件不是很多应该可以搞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更方便维修,元件不是很多应该可以搞定 ......

单独测试 5v DC DC 小板好电源 给小板的 输入 12v 输入

接了个 笔记本散热底座 5v的

开机5.86 v

一会上升到5.93v

接好电源的12v
测试3.3v 的 DC DC

空载4.7v 慢慢到4.9v

看来 DC  DC小板没有 问题

3.3v的小板 空载时4.7v 装上电源 可以正常输出 3.3v
5v的小板到 电源上边 输出0v

猜想
一种可能 5v 连接到 其他地方 有问题 吧5v 拉低成0v
另外可能是PWM 本身有问题 5v 稳压部分有问题

看来还得查5v 稳压控制部分 和5v 连接部分

网友:
查看PWM芯片 CG8010
V33 V5 V12
V5的过压 和欠压保护阈值
过压是5.8v 最小 最高6.6v  正常6.2v
既然 单独测试 5V DC DC 小板是5.9v 在PWM 芯片的 正常阈值内

于是把5V DC DC 小板 直接接电源的12v
5v VS 取样时通过电阻471 到PWM CG8010 2脚 V5脚的

吧5V 小板放在外边
12v 供电 接电源的12v
不接主的5v 输出
吧5V VS 接到 5V  DC DC 小板的 输出脚

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正常
测各路输出

5V

-12v 正常

PG

12v 输出正常

3.3v 输出正  3.356v
可以说明 PWM 5v 稳压部分 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 5V 主输出连接的部分
跑5V 输出的部分的电路

大概跑线线路
怎么5v 输出连接的一个三极管
B级连接到AX3111的外部元件上去了
没搞明白 这部分 原理

从5v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到风扇温控电路的 风扇正极
拆下二极管 测试正常
风扇一般都是12v 经过热敏电阻的
怎么是5v 经过整流管到风扇正极

5V 的小板的PCB 接口 焊盘已经和地 连接了
怎么还是一根跳线连接一起的呢

正面的PCB 也有铜箔 布线的地

这样设计 是什么好处呢

网友:
查看PWM芯片 CG8010
V33 V5 V12
V5的过压 和欠压保护阈值
过压是5.8v 最小 最高6.6v  正常6.2v
既然 单独测试 5V DC DC 小板是5.9v 在PWM 芯片的 正常阈值内

于是把5V DC DC 小板 直接接电源的12v
5v VS 取样时通过电阻471 到PWM CG8010 2脚 V5脚的

吧5V 小板放在外边
12v 供电 接电源的12v
不接主的5v 输出
吧5V VS 接到 5V  DC DC 小板的 输出脚

网友:
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正常
测各路输出

5V

-12v 正常

PG

12v 输出正常

3.3v 输出正  3.356v
可以说明 PWM 5v 稳压部分 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出在 5V 主输出连接的部分
跑5V 输出的部分的电路

大概跑线线路
怎么5v 输出连接的一个三极管
B级连接到AX3111的外部元件上去了
没搞明白 这部分 原理

从5v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到风扇温控电路的 风扇正极
拆下二极管 测试正常
风扇一般都是12v 经过热敏电阻的
怎么是5v 经过整流管到风扇正极

网友:
风扇问题把电源拉低了???

网友:
吧5V 小板在外边 介绍5V VS 取样
和5v 主输出

短接绿线 各路输出正常
绿线

5vSB

5V

3.3V

-12V

12V

PG

网友:
装上5V 小板

绿线

5vSB

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5v

-12v

12v

PG

网友:
做工真好,变压器大,散热片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的电源我觉得很难修...要芯片没芯片的...还是山寨的垃圾电源好搞

pfc主要是升压,如把300伏电压升到400伏左右。可以先去掉pfc电路部分,主电路与被动pfc基本上一样。 pfc部分只要找到芯片的资料也比较好修的。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了!哈哈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工这么好的电源也能坏,真有的不想信.

再好的电源也敌不过小强啊

网友N:
楼主好耐心,修的好仔细,但怎么没有结案分析,静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耐心,修的好仔细,但怎么没有结案分析,静待~,

按是新手啊

网友O(2016-09-25):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是的 不错 网上搜下 新的报价650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P(2016-10-26):
这么多电容,感觉质量相当不错,但疑问的是为什么没风扇,这么好的电源不缺一个风扇的钱呀,厂家弄多风扇也花不了多少钱呀,不知道电源无风扇怎么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么多电容,感觉质量相当不错,但疑问的是为什么没风扇,这么好的电源不缺一个风扇的钱呀,厂家弄多风扇也 ...

风扇被客户拆掉了 有的14C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