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5S摄像头打不开以及小手电打不开维修指南

楼主(2016-08-18):
前连天接到一个苹果5S1530  说是进过水 不太严重不过能开进就是打不开后置摄像头和小手电
客户不太着急就先放我这了  这种问题对于稍微懂点电路基础的人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
废话不多少 直切主题

这种问题首先 检测主板是否有其他故障 没有 OK  将主板拆下来目测法 观察是否有腐蚀的比较严重的地方 没有
下一步  重点  对后置摄像头座子用欧姆当反向打阻 根据图纸得知 第29脚(J3  第二排从左至右第二个)无阻值得知与之相连的U210 2.85V供电管底部已经腐蚀 拆下之后锡点都已经氧化没了俩点 重植问题解决

网友:
是摄像头的2.85v供电吧

网友:
两点短接就行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了

网友:
期待大神的视频。想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休息休息,学习了

网友A:
3.8V  短接电压搞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V  短接电压搞了吧

没有问题,已经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已经修过很多台了

  实践才是最重要的,理论只能参考 ,强!!强!!强!!强!!

网友:
这个会导致手电筒打不开?

网友:
修的不错  带上一些注释就好了  小白们看不懂的说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