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280-1显示器开幕机提示无信号后黑屏

楼主(2016-08-18):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方正显示器,型号是方正FG280-1显示器开机提示无信号后黑屏,指示灯变成黄色。大家都要知道这种情况是驱动板的故障。
以前修过多种这种情况,把VGA口旁边的两个六脚的小芯片U102 U103去掉。就正常了。不要着急去刷程序。为些我上传这台机器的程序方便大家维修使用

方正20寸FG280-1 (715G3244-2 TSUMU18ER-LF-LM200WD1 ).rar

会员9566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遇到一台联想的同故障的机子,板子和这个一样,也是这么修好的,看来冠捷代工的机子,此故障用这方法几乎通杀,哈哈

网友A:
想问问这两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这两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谢谢楼主

应该是防静电的复合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防静电的复合二极管

谢谢你的分享 很高兴又通过你的分享增加自己的知识

网友:
发错板块了 移动到对应版

网友:
看来冠捷代工的机子,此故障用这方法几乎通杀,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记住了,累计经验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先测13、14脚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防静电的复合二极管

不帅真是全才啊,啥都会修

网友:
是行场信号的 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
显示器的MUC坛子上是比较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这两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谢谢楼主

就是行场的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
这个如果你测13脚 14脚应该就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6脚通病修了不少了

网友:
这问题很常见。

网友:
带电插VGA线好有这种故障。

网友:
是行场信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