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8-18):
客户送修的,
故障:不通电

马上拆开看看电源板那里有问题,

拆开看到电源板线路有腐蚀了,就用小刀刮去腐蚀的再焊上锡保持线路导通。

FSQ0465芯片引脚

引脚1 输出
引脚2 地
引脚3 VCC供电
引脚4 FB调整
引脚5 SYNC 同步
引脚6 VSTR 启动

电源管理芯片是Q0465R,通电测量引脚6有300V,但是3脚供电电压在不断变化(电源保护了),
就是后级有问题了所以保护了。

跟着断电测量电压输出,发现3.3V 5V对地值很大,只有19V对地为0欧,
再测量整流二极管发现有一个对地短路了,
把坏的二极管拆掉,好的也拆掉
换上两个一样型号快恢复二极管,通电就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再安装回去能就开机亮屏了,接上电脑信号就试了半小时没问题不试了。

网友:
你最近修了不少笔记本以外的机器啊

网友:
楼主修的很漂亮   加分鼓励  现在生意不行 修的显示器少了

网友:
腐蚀?难道 还会进水   显示器腐蚀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又是SR5100还是SR520

网友:
二极管是SR3100。

网友:
恩这个很容易坏的,用SR5100就可以的

网友:
拆电源12V可以代换。

网友A:
我今天还收到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也是不通电,还没拆呢,不知道能不能秒杀

网友:
后级短路 肯定不出电压了

网友:
后级短路了当然不出电压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还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还收到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也是不通电,还没拆呢,不知道能不能秒杀

秒杀了没有。

网友:
今天去看,还没动呢

网友:
就是要学习这思路

网友:
二极管击穿,秒了

网友:
恭喜你了。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容易坏,我一般改三脚的双向管加个散热片

网友:
多谢多谢,没什么难度,只是运气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