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Samsung NP535U3C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6-08-18):
    上午同行客户拿来一台三星NP535U3C,板号BA41-02115A。不触发。
    拆开一看,我去,好严重的进水,到处都烧黑了,这种机器麻烦,先跟客户打电话说如果不换桥收150.客户说修。
    开始先把板子洗一洗,刷一刷,把明显的烧断开的补焊了,上电,待机0.01,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看看哪些电没出来。3v5v正常,内存供电没有,总线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先搞内存供电。比较顺利,MOS上管G极对地阻抗只有20多。换了一个OK了,电流上到0.35.
    总线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因为没图纸没点位,只有查芯片资料:ISL6277

    先测几个供电:VDD:5V,VDDP:5V,VIN:19V,正常,再测信号:ENABLE:3.3V,PWROK:1.5V正常,由于该机器只有一路CPU供电和一路总线供电,所以其他几路的开启都被上拉到5V。

信号都正常,MOS管也正常。根据时序先修总线供电:

电路很简单,改查的信号都查了,只剩一个:boot脚。找到36脚BOOTX,它出来连了一个3.3欧电阻,电阻正常,接下来串联BOOT电容,仔细看电容一边脚有腐蚀的痕迹,直接从另外一个板子取了一个0.1UF25V的过来。
    再开机,电流已经到0.9并带有跳变。接屏。。。。。。花屏。一万只草泥马在胸中奔腾!
这个机器屏框是粘在上面的,拆屏框很费力。吐槽一下,现在都学苹果用粘的了。
    屏里面也烧得到处都是黑的。又是一番洗洗刷刷,再测试,还是花屏。用我自己的屏显示正常。坏屏一半能显示,但显示模糊,另一半不显示。估计这已经是屏上的驱动IC问题了,不是我能修的范围了。
    联系客户说要换屏。客户说要联系客户。等了一下客户回话说不修了。
    折腾了一下午。我默默的拿出烧机线,往CPU供电上一碰,伴随着一阵火花,心里平静。

网友:
进水一般都很难修

网友:
干的漂亮,对着CPU在电一下那

网友:
呵呵,现在修个电脑容易嘛

网友:
最怕这种好不容易修好,结果客服不修

网友:
哥们啊  辛苦了  向你致敬  没有旧屏么  哪怕带线的也行  能挣多少是多少

然后 请加个权限  我看好你  大神

网友:
是啊 挺郁闷的 这种情况

网友:
这样做,很好,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
其实最后不用这样搞,找电阻拆就行,下次要修还不是折腾你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不过最后还是收不到钱,可惜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进水机修起来还是很费劲啊,这种客户也不少,好不容易修好了,还有别的损坏的,

网友:
我们这里进水的都换主板

网友:
进水不好搞直接告诉顾客换主板。

网友:
干的漂亮, 直接冒火花 才是硬道理

网友:
维修就怕这样的,你修了半天结果一句话我不修了,心都碎了

网友A:
干的漂亮!!!!!弄死!!!这种绝对要气死人。。。必须搞死搞残!!!

H55

网友(2017-05-26):
引用 网友A:
干的漂亮!!!!!弄死!!!这种绝对要气死人。。。必须搞死搞残!!!

对,直接搞报废。。。。。。。。。。。

网友(2019-03-11):
三星  蛋疼的机器  没有位置号 很多 还有就是有图纸没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