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32A代换

楼主(2016-08-18):
NCP6132A和NCP6132B不能代换吗

网友A:
不能。看手册就知道了。
两者都是驱动3+2相的,可是
RT6132B直接驱动前面的3相,后面2相都要外加辅助驱动芯片
RT6132A直接驱动前面的3相中的2相和后面2相中的1相,前后各有一相供电要外加辅助驱动芯片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哦,看来是熟读数据手册。
这里有数据手册楼主可以自己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912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看手册就知道了。
两者都是驱动3+2相的,可是
RT6132B直接驱动前面的3相,后面2相都要外加辅助驱动 ...

嗯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哦,看来是熟读数据手册。
这里有数据手册楼主可以自己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 ...

好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