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G

楼主(2016-08-18):
联想E49G集显,开机0.35左右测试只有CPU集显电压没有出来,打CPU和集显阻值只有80欧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电流0.35左右还以为是后继电压没有出来,检测后继转换电压都以出来,发现后继控制电压只有9V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上大图大家帮我验证一下, 看这个电流好像是南桥某些信号没有出来,不能确定,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啊还望老司机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去掉Q3603看下还是9V吗

网友:
拆掉C3601看看 不行就先割断Q3602 D极看看电压是否恢复,从而判断故障点。

网友:
这个没有CPU电压先要修供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后面转换电压出来了 应该9V 也是OK 的   3楼应该是对的  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转换管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A:
借楼问下各位大神 这个3脚电压被垃圾 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下各位大神 这个3脚电压被垃圾 起到什么作用?

q3601不是导通么

网友B:
CPU电压出来没有,没有查下CPU工作条件,有的机器是 独显供电先出的,有的集显是提前出,别死抓那里不放,你会很繁琐,换换思路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S5和S3小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出来没有,没有查下CPU工作条件,有的机器是 独显供电先出的,有的集显是提前出,别死抓那里不放, ...

这个是个集显主板哦

网友:
最近比较闲,,,来逛逛,,,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有些机器,集显亮机也不出的,我前两天才遇到一台。

网友C:
先软后硬啊  ,刷bios 试下呢

网友:
去掉D3602,9V变19V了,换了个二极管还是9V多,估计这里应该是正常的。黑胶的南桥不想轻易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啊  ,刷bios 试下呢

刷过了,就是不知道下载的是不是好的?

网友:
cpu集显电压不出的话。内存坏或者CPU坏的有可能引起集显电压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