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PLUS闪白条维修分析

楼主(2016-08-19):
本人遇到的故障现象共享给维修爱好者~
“6S PLUS闪白条维修剖析思路”

Touch 剖析思路.rar

网友:
先下了,但我的问题与你不一样,两台机都是cpu的问题,头大

网友A:
仔细看看排除接口了吗? 一般信号都是可以量测出来的

网友:
6sp还是6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排除接口了吗? 一般信号都是可以量测出来的

6SP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