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M2主板 神奇故障

楼主(2016-08-19):
            一款V星 NF560 主板  有一个神奇故障   插到  USB  鼠标 就频繁  自动 断电     换成圆口 鼠标 就行  其余一切是正常,,,,电脑城 专业维修的 测都不测  直接说 桥有问题 不修了~~我这儿 一般修不了 大问题  只能修换换电容   IC 烧  求助大神 这是 通病 还是  什么大问题

网友A:
UBS鼠标有问题,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S鼠标有问题,换个鼠标试试

今天 插USB 鼠标 又没事了

网友:
估计是你鼠标电流过大,造成了USB电流检测过大

网友:
电脑城的不是不检查  而是没有修的价值   没有价值的东西  谁愿意动呢

网友:
一般是桥问题

网友:
这是V星的通病,直接飞5V供电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