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MX660投影机过热关机

楼主(2016-08-19):
明基MX660投影机开机4-5分灯泡熄灭,这时面板上的TEMP灯(红色)和LAMP灯(绿色)同时
这个是灯泡的涡轮风扇不转导致的 更换一个就好
更换

网友:
风扇不转不能降温肯定保护。

网友:
风扇不转,指定要报错

网友:
投影机 比修主板来钱快

网友:
如果风扇不转,有的机器根本就不工作,。。

网友:
这种一般报错都是风扇问题也有色轮的

网友:
顺便清理一下海绵

网友:
捡钱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