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N-I5裸板触发0.6掉电或不触发维修过程 附BIOS 和图纸

楼主(2016-08-19):
品牌:神舟
型号K480N-I5 D3
故障如题
维修过程(本人文笔不好 长话短说 希望大家加分
       裸板通电偶尔上电卡在0.6  我就赶紧全板电压都量了一遍,发现独显没有供电和PQ56 1.5V没有工作 经查是由DGPU_VC_EN来控制PQ56导通的 ,而DGPU_VC_EN是由 PU2好信号来的  但是这个PU2是控制独显供电IC的  刚才量了独显没有电压,量了PU2供电正常 但没有开关电压DGPU_PWR_EN
查了DGPU_PWR_EN是由南桥来的   就刷了南桥BIOS 和ECBIOS  无果 把南桥发来的DGPU_PWR_EN经由R240断开 拉个3.3V电压  显卡电压之类全部出来了  但是不跑码。看来还是好好查下南桥工作条件
RCT正常
晶振 正常
DGPU_PWROK 有3.3V
DGPU_HOLD_RST#  0V
PLTRST#   0V
看情况是南桥工作条没有出来  手头没有新桥   上BGA  加焊一下  上电跑码正常  把R240接回来  上屏 OK
下面上亮机图和BIOS  图纸  让大家下载也放心   穷死了 就5分下载分了 浪费2分都心疼  希望大家送点分啊  这个最主要  送分不扣自己分 一天可送5分  大家别扣着

网友:
那个新建 文件夹  里面有南桥和EC  两个BIOS  打包一起  下载分也能省点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下载分改成2分的  默认 是5分

网友A:
楼主深夜发帖  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深夜发帖  辛苦了

最近维修量大  修不完  只能加班加点的修

网友B:
加个分  呐 兄弟

网友C:
你这个机是单芯片的吧,没分南北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是单芯片的吧,没分南北桥的吧

不是单芯片   要是单芯片 就不好加焊了 那个单芯片容易坏  修过几台单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分 呐 兄弟

网友:
神州也也有i5的啊

网友D:
有没有A24FD的图纸啊

网友:
好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A24FD的图纸啊

论坛有啊  你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