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家悦 S505 主板 维修

楼主(2016-08-19):
    故障: 不触发,没有待机电流
   原因: 保护隔离 电路问题,

   处理过程,  插电源,万用表测量 PQ800  D 极有19V ,然而 G极,S 极均为0V ,测量G 极受控于 PU800芯片的 3脚,  百度找到了PU800APL3540 图纸
这个IC 8 是电压输入选择脚 按图上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  得出一个设定的电压值给IC 8脚的,  当待机是0.000 A的时候,调节输入的电压值,同时用万用表监测PU800 8脚电压变化,没有待机的时候是2.06V 左右 当输入电压调低,8脚电压成1.75V 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待机电流 继续调低输入电压, 8脚电压低至1.25V 以下的时候,待机电流又变成0.000A了,

,得出结论,  PU800  8脚电压在1.25V 1.75V 之间都是可以的,于是取个中间值 1.58V 我也不管原来的 分压电阻 是什么数值了, 直接都拆掉, 上拉电阻 换成110K 的,下拉换成10K  的,  110K 采用 100K +10K 串联的 焊接的时候搭成人字形,   修复后 实测电压 8 1.593V ,

                                             算了,发不了图, 不写了,     2016/8/19  01:13

网友:
这个万能电源调节出待机的方法不错 下次我也要试下

网友:
是的,按电阻分压算出值后直接换分压电阻就可以。

网友:
数据手册没说检测阀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