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正品台达smart500和技嘉主板770T-UD3P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6-08-19):
如题,该电源用在华硕h61,p55主板一切正常。技嘉主板使用其他垃圾电源也正常。唯独这两样在一起不能开机,现象为开机后cpu风扇(四针)周期性动一下,测量12v,5v,3.3v均正常。但是灰线pg信号只有0.1v。单独测试电源,短接绿地,电源风扇转,pg线也有5v输出。

从网上查原因,有的说是pg延迟时间问题,需要在pg上并一个1uf电容。暂时没找到,但并47uf,0.47uf的电容无解,手头没有电源测试仪,求解!

网友:
顶一下吧,怎么只有人看,没有人回呢?

网友:
那就分开使用呗  我当年遇到修机器的 主板显卡用了多少年 来修了放一起不亮 分开 都好用  那就分开呗

网友A:
有可能是PG信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PG信号问题,,,

是啊,开机后pg无信号,但是不接主板,又有pg,网上说是时序不对,刚用万用表100档测量pg对地,应该有一个大电容,表针先显示1000,然后慢慢到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开机后pg无信号,但是不接主板,又有pg,网上说是时序不对,刚用万用表100档测量pg对地,应该有一 ...

不出PG,说明你的电源还是有点问题,,,各路电压可能不符合输出标准吧

网友C:
楼主需要跑一下PG电路,电路不复杂,画个简图......

网友:
为什么 非要用那个电源呢   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跑一下PG电路,电路不复杂,画个简图......

谢谢,已经解决,算是解决了吧,加上显卡,跑码立刻正常,全好了,奇葩的电源,还有主板

网友:
已解决:测试的时候没加显卡,加上显卡一切正常,这个主板和台达电源真是绝配了!

网友:
有这事  加显卡就 ok L了?

网友:
晕了,电源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解决,算是解决了吧,加上显卡,跑码立刻正常,全好了,奇葩的电源,还有主板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不建议用,可以换块主板试试。这前也遇到过精英的nf5主板,上航嘉,长城等电源都试了都不管用,后来用了一个上普的杂牌电源可以正常用,但用了没有多久cpu供电的部分都烧黑了,后来主板直接给烧了。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不建议用,可以换块主板试试。这前也遇到过精英的nf5主板,上航嘉,长城等电源都试了 ...

两块主板都一样的问题,必须插显卡才能点亮,后来不插显卡也能亮了,怀疑跟bios设置有关,现在一直用着,没问题

网友:
插上显卡一切正常了,再拔掉显卡也正常了,挺怪的主板

网友(2016-09-21):
有点意思

网友:
加上显卡就没问题了,可能是技嘉主板的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