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F500重启不能识别无线

楼主(2016-08-19):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HP F500的本子,说是侄子从美国带回来给儿子上大学用,六七年前的老机器,自带的英文系统回来自己重装过系统后无线就一直不能用。之前修过能用一段时间,现在又不能用了说一装杀毒软件无线就不能识别。检测发现,BIOS内置网络打开,驱动精灵扫描驱动正常。OK,重装系统,驱动精灵扫描,修复缺失系统组件安装无线网卡驱动能识别了,联网正常。装杀毒软件清理垃圾杀毒正常,因为客户说炒股用平时看看行情一定要用杀毒软件什么软件不重要,但必须要有。重启试机,无线不启动,橘黄色灯无变化,开开关无变化,驱动精灵扫描无问题。设备管理器没有无线网卡驱动。因为之前识别到的时候是用无线安装的其他的驱动,这个时候个人认为无线网卡是好的排除硬件故障。于是开启苦逼模式,重装系统,换系统,系统修复,驱动安装,无果,每次重启就不能识别。装上任何杀毒软件都一样,但是不装又没事。妈的,这机子就跟人一样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见霍。直接屏蔽无线网卡20脚强制开启,完美解决。回过头思考一下这机子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因为生产厂家或是地域不同导致模块正常工作需要特殊的运行组件而又与国内的一些杀毒软件不兼容,导致无线网卡被屏蔽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是小白 想了解 楼主说的“直接屏蔽无线网卡20脚强制开启”是怎么操作的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没分了 不好意思“前提条件是不用任何的软件和笔记本上自带的无线开关以及键盘上的无线开关组合键,也不外接无线网卡,网上有人说可以将无线网卡的第13脚用绝缘胶带粘上,也有说是第20脚和第7脚的,还有说可以短接某两根金手指,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如果有哪位大哥知道请把其具体操作方法和详细的工作原理告诉我,最好附上无线网卡上所有的金手指的定义!感激不尽。。。(说一两句来敷衍凑热闹者就别来了,非电脑硬件高手请自行离开,谢谢配合!
是通过贴胶布或者短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 想了解 楼主说的“直接屏蔽无线网卡20脚强制开启”是怎么操作的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没分了 不好意 ...

我是用胶布粘的20脚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也经常用这招,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胶布粘的20脚

谢谢楼主分享 对小白来说真的很重要

网友C:
下次遇到直接强制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次遇到直接强制开启

我个人习惯是能先软件解决的坚决不动硬件,动硬件也是越简单处理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习惯是能先软件解决的坚决不动硬件,动硬件也是越简单处理越好

是的 有些官网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话 很经典吧

网友:
20脚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