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J本本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6-08-19):
我这有个华硕N56J的本本,拿来开机是通电不显的,拆开检测CPU电压1.73V,北桥 显卡内存电压都在1.4V左右,稳压电压电流跑0.8--0.9---1.3就立马又从0.8开始跳变反复如此,我在论坛里又没找到相同的贴子,还望各大虾们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ASUS机子一般先BIOS在做别的

网友:
这个我没找到这个BIOS

网友:
是不是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显卡我加焊过,就是没更换过。

网友:
可能显卡挂了

网友:
我在官网下载了个BIOS准备写,结果编程器不认那个BIOS芯片

网友:
去淘宝买个BIOS吧!

网友:
客户催的急,没弄好还给客户了,谢谢大家!

网友:
内存BIOS显卡北桥,显卡北桥可以用疯抢吹一下试试,

网友:
电压都出了吗

网友:
先找BIOS刷了再说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不行就换cpu 换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什么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