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散热硅脂对散热效果最好

楼主(2016-08-19):
笔记本散热硅脂买什么样的对散热效果最好,用过的朋友介绍几种效果最好的

网友:
相变材料,:

网友:
人不识货钱识货,买贵的就是好的

网友:
我买的星牌。

网友:
淘宝销量贵一般就差不多了吧,还有评价。这个是辅助,主要还是要处理散热。

网友:
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没有特别考虑过,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
笔记本散热器不行有问题 安装不到位 处理不好 你就是用在好的硅脂又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