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不常见的3V不正常特殊波形

楼主(2016-08-19):
前段时间接修一台THINKPAD E40,故障是不触发,有待机0.01A,
徒弟拆机后,测量有3V,5V,但ISL6237及其周围有间断性异响,
交给了我,先上示波器,习惯性的测量了一下3、5V,故障很明显,
下面就看一下一通电的瞬间:

直接更换ISL6237,再次通电就好了,一开始想不上传好的波形了,最后还是上来吧,做个对比吧,

当时这一台修好后特意留下了波形,想来分享一下啊,不过一直太忙就搁下了,直到昨天又来一台SL410
这台SL410,客户说进过水,用了一段时间不开机了,插上交流电源看了一下,待机0.22,心想ISL6237应该挂了,估计要烫手,拆机后,果然发现6237有进水,清理干净摸了一下6237,忽然发现不烫,也不热,看看交流电源,还是0.22,这时候才发现风扇是转的,晕被自己黑了,这才知道后继电路有电压发出导致待机0.22,好吧 ,还是先上示波器,3、5V的干活:

虽然和上一台不大一样,但还是很相似吧,既然3、5V都不正常,那就先修好把,还是换了一个ISL6237,待机0.01,按下开关,开机 显示。就完了。
由于特殊,发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记个经验就好了。

网友:
里hi阿里还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好看波形

网友:
感谢楼主,一直想看的。。。非常感谢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

网友:
这是电杆后面的电压有锯齿

网友:
我也准备 入手一个 示波器  LZ 是什么型号的 ?

网友:
波形就是直观,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故障 滤波多一些

网友:
有波波就是修机快,反之有了不会用也白搭!

网友:
这样有波是好处理点

网友:
图文并茂,加分了

网友:
我没看波都是直接换试试

网友:
深深受益,,,,

网友:
要是我肯定要先换后级电容了

网友:
示波器,维修的神器

网友:
其实量电感前面的波形会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