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超酷关机——语音关机、滑动关机设置教程

楼主(2016-08-19):
win10系统超酷关机——语音关机、滑动关机设置教程

  windows 10该如何进行关机,毕竟是刚出现的系统,其实除了传统的关机方法外,Win10关机又有新招了,Win10系统中还隐藏着两项更为有趣的关机方式——“语音关机”、“滑动关机”。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两种超酷关机的设置方法,以供参考。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1

  一、Win10小娜语音关机

  我们知道,Win10系统内置了一个智能语音助手——小娜,借助小娜语音助手我们就可以实现语音关机了。只要你的Win10电脑有麦克风(笔记本内置,台式电脑需要借助耳机),并且进行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实现语音关机了。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2

  Win10小娜语音关机设置步骤:

  1、首先打开“运行”命令操作框,也可以直接使用“Win+R”组合快捷键呼出,然后键入:%appdata% 命令,点击“确定”。如图: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3

  2、打开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路径文件。如图: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4

  3、依次打开文件夹Microsoft→ Windows→StartMenu(开始菜单)→Programs(程序)文件夹。

  然后右键点击Programs(程序)文件夹的空白位置,选择【新建】→【快捷方式】。如图: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5

  4、在弹出的创建快捷键方式的【请输入对象的位置】键入【shutdown.exe -s -t 0 0】,点击“下一步”。如图: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6

  将快捷方式命名为【语音关机】,点击“完成”就设置完成了。如图: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7

  完成以上设置后,只要在小娜语音助手没有被禁用,开启麦克风的情况下,语音说“你好,小娜!打开关机”,电脑就可以自动关机了。需要注意的是,“打开”二字必须要说,不然“口诀”无效。Win10电脑朋友快去试试吧。

  另外,除了关机之外,重启、休眠和注销操作同样适用,只要将上述“关机”命令替换为下面的命令即可:

  shutdown.exe -r -t 00(重启)

  shutdown.exe -h(休眠)

  shutdown.exe -l(注销)

  以上就是win10系统实现语音关机的方法,微软官方还没给Cortana加入语音关机等功能,所以大家不妨暂时用这种方式让Cortana操作关机,虽然这些命令听上去不太自然,但这是目前最简便的方法。

  Ps:要实现Win10小娜语音关机,需要在小娜助手已经激活,并可以正常使用。另外,电脑需要麦克风,一般笔记本自带都有,台式电脑需要借助麦克风或带麦克风的耳机即可。

  二、滑动关机

  滑动关机是Win10里内置的一个小命令,就是像手机锁屏一样,用手指拖拽着屏幕完成关机。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8

  滑动关机设置步骤:

  1、通过【Win+R】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slidetoshutdown,点击【确定】。如图: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9

  2、回车后,锁屏会首先出现在屏幕中间,并且会加上“滑动以关闭电脑”的提示,而且它会自己在屏幕中间来回晃动,有点像早年的电影帷幕。这时你可以有两种选择,将锁屏拖至底端启动关机,或者将它上推取消操作。

  滑动关机可以应用于平板电脑或普通PC,也就是说任何用户都可以用它来实现关机操作,唯一的区别就是用手还是用鼠标。当你把“银幕”拉到屏幕最底下后,电脑就关机了。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10

  如果每次记命令太麻烦,也可以手工设立一个桌面快捷方式,给它加上一个快捷键,需要关机时按下快捷键即可,这样操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具体位置在C:\windows\System32,需要的话可以自行设置。

win10系统超酷关机法 图11

  相比而言,滑动关机更适合于平板用户,省却了在层层叠叠小按钮间查找的麻烦。但如果为其添加快捷键的话,对于传统键鼠网友也不失为一项有趣的选择。

  以上是win10系统中语音关机和滑动关机设置方法的详细介绍,使用win10系统的朋友感兴趣的话快去试试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什么时候试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