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C怎么破解BIOS密码

楼主(2016-08-19):
THINKPAD E430C怎么破解BIOS密码  密码芯片是那个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LA-8131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芯片U8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1637-1-1.html

刷了  还是有密码  没清掉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刷bios没用,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没用,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就是刷了密码芯片  BIOS也刷了  没有报错  就是密码还在   BIOS无法设置

网友:
这种带密码的码片只能换,但要有程序

网友:
牛X的一群人

网友:
找了个E531的密码芯片装上去好了  呵呵   查了下图纸  E431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看来带程序的 还只有拆机配件才行

网友:
用T400的方法能行吗

网友:
有点恼火慢慢搞把

网友:
新机器解BIOS 这么麻烦啊

网友C:
全部刷完,把BIOS刷完不可能不想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刷完,把BIOS刷完不可能不想把

打错字了,楼主把PCH,EC 全刷完试试

网友:
手动擦除教研为空再手动写入

网友(2016-09-19):
有密码芯片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