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60GM-P33 所有的SATA接口不能使用

楼主(2016-08-19):
V星 760GM-P33  所有的SATA接口不能使用
1、更换接口、硬盘和SATA线,无用
2、刷BIOS,无用
3、加焊南桥,问题解决。
亮机后的BIOS

网友:
南桥是AMD芯片组的啊

网友:
一般都是换 没想到 假焊也能好

网友A:
加焊应该也是暂时的。。。。。

网友:
加焊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B:
这是运气好而已,接口不能用不一定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运气好而已,接口不能用不一定就是桥的问题

你说不一定是桥的问题,请问都是哪些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应该也是暂时的。。。。。

为什么这样说哪?

网友:
加焊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V星760  780的板不稳定

网友:
上次有个g31的,换了南桥还是用不了Sata接口,找不到原因

网友C:
说实在的 我觉得  加焊的桥一般都用不到好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 我觉得  加焊的桥一般都用不到好久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用的久一点?

网友:
南桥坏的真多啊,难度高啊

网友:
我记得南桥是AMD的是不? 加焊后最好加风扇 我有一个b75的也是不加风扇几天就挂了 加焊后加小风扇 用了快个月了都没问题

网友:
加焊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