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无背光

楼主(2016-08-19):
开机用声音大小写键和usb都有反应,pphv_sosw_lcdbklt无0V,pp3v3_sosw lcd 也是 0V ,测试控制点 edp_bklt_en 0v ,bklt_plt_rst_l 有3.3v, edp_bklt_en 通往cpu是不是能确定是cPU挂了,告诉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无背光

网友:
咋没人自己顶起来呢

网友:
最好先排除屏头上面的问题,苹果机主板到屏的通迅不正常,信号是起不来的

网友:
这是求助帖吗?我还说进来学习学习呢

网友(2017-09-07):
是不是CPU有什么条件没满足,或者小供电不良

网友:
最好确定屏有没有问题,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人修道过,是不是屏不好,也是没这个电压

网友:
我的故障同你一样
,,,,,,,,,,,,,,,,,,,,

网友:
这个苹果时序不是很懂啊,修好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