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不触发

楼主(2016-08-19):
上电,电偶到0.3几,就不动了,测了半天,发现CPU供电芯片ISL6266A
查第20脚的主供电VIN,再查22脚的辅助供电VDD,还有23、24脚的开启信号ISEN1/2,还有一个第1脚的电源好信号PGOOD.都是高电平。
都发出了PG 了,怎么测第47脚的时钟开启信号CLK-EN#,为0了?没开启时钟,难道是芯片坏了吗?广达的板子,不掉电,没思路了,求助

网友:
换芯片 前几天遇到也是这个芯片坏的

网友:
查上拉 供电芯片 时钟芯片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