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开机掉电版号DV14_HR_MB_48.4IU15.011_10315_1 BIOS

楼主(2016-08-19):
接到台戴尔N4050,版号:DV14_HR_MB_48.4IU15.011_10315_1故障是触发电流上到1A就掉了。拔掉内存电流停在0.8A。不会掉电。显卡做过。由于没有显卡换不了。没办法、先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开机到1A掉电,反复这样 ,后来直接更换3V 5V待机芯片 ,ok搞定了 !

N4050 BIOS

网友A:
大概是负载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负载不够吧

反正刷bios没有用 ,有的刷BIOS一下 ,就 ok,更换3v 5v 芯片 51125A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为什么会想到更换待机芯片?根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