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秒杀!1秒钟发现问题 2秒钟解决 DELL 5520

楼主(2016-08-19):
DELL 5520
版号:LA-8241P

故障描述:不充电
                  单插电池能开机 单用电源也能开机 但是先插电池开机 再插上电源就短路

对于此故障有过经验 直接找到保护隔离的第二个场馆 一量 击穿了 找料板拆件换上

OK 解决!

此场馆击穿也会造成仁宝的ACOFF信号为高!

亮机图

我的她,她的他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也遇到够了  哈哈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不过走了点弯路。搞了半个小时才想到隔离管。一直在弄充电芯片

网友B:
这个遇到过 但都不会走弯路 接到机器就知道的 要么是放点管  要么是充电管子

网友C:
这个 维修 速度加上 故障  一天搞个十台八台 岂不是赚翻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经验的事就是快

网友D:
这样可以免去些走弯路的了

网友E:
就是电池和电源的转换管烧了嘛

网友:
保护二极管损坏,多数是电源引起的,最好连电源要一起更换

网友:
遇到过    就是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了解了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先按楼主方法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挺好搞的。一般都是电源跟电池的隔离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

网友:
不会吧,电容不是接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维修 速度加上 故障  一天搞个十台八台 岂不是赚翻了

想的太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不过走了点弯路。搞了半个小时才想到隔离管。一直在弄充电芯片

下次就有经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电池和电源的转换管烧了嘛

是保护隔离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遇到过 但都不会走弯路 接到机器就知道的 要么是放点管  要么是充电管子

第一次遇到种问题 还需要花点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可以免去些走弯路的了

是的 维修就怕走弯路

网友:
保隔的问题一般都能搞定,但像楼主这么快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这个,修好多次了,还有就是插电池开机,电流表电压拉低一点,不至于大电流,都是这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支持一个!

网友F:
大短也能加这么多分?这面子够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报价多少,参考下

这个是同行的 没多少钱

网友:
此机器的19V公共点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H:
看样子是修过这机器,轻车熟路

网友I:
骚年~!你什么风枪,拆焊MOS管2秒钟?

网友J:
第二个管子连着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短也能加这么多分?这面子够大的

你的E420那篇帖子 公共点是直接导通过来的什么意思 PQ301 PQ304G极为19V PQ304的体二极管电压也过不去 怎么导通 是PQ304击穿?

网友:
电源部分的电路是最好修的了,信号电路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骚年~!你什么风枪,拆焊MOS管2秒钟?

骚年 你认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是修过这机器,轻车熟路

真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二个管子连着电池吗?

不是 就是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骚年~!你什么风枪,拆焊MOS管2秒钟?

拆MOS管 我都用烙铁拆

网友:
哈哈,这也叫秒杀啊,N年前就知道了,那个击穿引起充电大电流,新款的第二个MOS管不击穿不出24V的电压,换了MOS管也直接秒杀啊

网友:
运气好,也有换了还不行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一般像这种适配器与电池问题,,一开始就去查隔离管就是了

网友:
什么位置的,能标注一下就好了!
-龟仙人-
我已经画出来了 还没标注啊
详情

网友:
保护了! 我最喜欢仁宝的这样电路了! 还有索尼的!哈哈

网友:
这速度真是杆杆的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教请教,你说的第二个隔离管击穿是只ds击穿还是gs击穿 如果是gs击穿不充电能理解 但是ds击穿是不是不影响
为什么第二个隔离管击穿会导致acoff被抬高跟acin有关,但是acin跟第二个隔离管好像联系不上,以前也有修到过但一直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龟仙人-
谁跟你说D.S击穿不影响 充电芯片有个检流电阻 如果DS击穿 检测到电流不正常 通过SM总线发给EC EC抬高ACOFF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还有我没有说跟ACIN 有关啊
详情

网友:
原来是这个管子坏了 要是我肯定查电池隔离管了

网友:
还以为是重放电MOS坏

网友:
高手,这么利害

网友:
其实这种短路在很多机器上碰到过。楼主反应快。一般人还是要找一会儿才行。

网友:
来自: 山东
快,准,狠.很高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秒杀。

网友:
这个算是秒杀,也算是维修经验吧

网友K:
一般公共点短路严重的话第二个管子都会坏,电源电池同时大短一直没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ACOFF为高啊。
-龟仙人-
对 ACOFF为高 电池电压会导通过去
详情

网友:
秒杀楼主技术牛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隔离管,上管,还有充放电芯片。

网友:
适配器 和 电池同时插 大短 第一反应都是隔离管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维修经验 比走弯路好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谁跟你说D.S击穿不影响 充电芯片有个检流电阻 如果DS击穿 检测到电流不正常 通过SM总线发给EC EC抬高ACOF ...

哦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公共点短路严重的话第二个管子都会坏,电源电池同时大短一直没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ACOFF为高啊 ...

对 ACOFF为高 电池电压会导通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点吹过了吧  2秒钟你可以换MOS管??

哈哈哈 差不多吧 领会意思就行

网友N:
前几天刚刚修过一个 一模一样的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几天刚刚修过一个 一模一样的秒杀

这个还是被别人修过的

网友:
修机子就爱秒杀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类似故障修过不低于10台,以前只要发现电池和外接切换会短路,基本就是这个管子坏掉!

网友:
这维修够速度

网友:
技术好!下次遇到可参考

网友:
经验需要,我点了个收藏

网友:
开个烙铁要几秒

网友:
我遇到的是 装上电池开机之后再插适配器就短路一秒钟。装上电池插适配器再开机就没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的电容也爱坏哈

网友:
确实是块 送钱机 都喜欢

网友:
= =这种情况,关于充电,隔离保护不是也和充电有关系么

网友:
哎呀,我去。秒射了呀,牛

网友:
快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