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时尚好玩的电子数码时钟

楼主(2016-08-19):
DIY一个时尚好玩的电子数码时钟

  电子数码时钟其实是一个单片机实现的功能,如果想做一个最简单的电子数码时钟,根据相应的电路图,利用万能洞洞板,简单的将配件组装就OK了。下面给大家DIY一个时尚好玩的电子数码时钟,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试试吧!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

  一、DIY电子数码时钟需要的配件清单:

  PCB板子、外壳、电子时钟的元件、数码管的滤光胶纸(可以让数码管的数字看起来更自然)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

  二、DIY电子数码时钟需要的工具:电铬铁、锡线等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3

  DIY电子数码时钟的线路图,PCB板上清晰的印刷和标记着每一个电子元件的位置。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4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5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6

  三、DIY电子数码时钟的各种的电子元件:

  1、STC15F204EA,也就是单片机,在这个电子数码时钟里主要是对数码管、时间切换、闹钟、报时等功能进行控制。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7

  2、晶振和DS1302是时钟芯片这个时钟功能元件,时钟的计时周期就是靠这两个主要部件实现。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8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9

  3、三极管、电阻、电容,常用的电子元件,对输入的电源进行整流。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0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1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2

网友:
  4、热敏电阻,可以监测温度的变化,在这个时钟里是实现温度监测的功能。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3

  5、光敏电阻,感应周围光线的强度,在这个电子数码时钟里实现根据光线强弱监控来调整数码管的亮度。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4

  四、DIY电子数码时钟的制作方法/步骤:

  1、PCB是双面安装

  先把PCB背面板上的电子元件按照从底到高顺序依次插入元件,将电子元件的脚上锡固定好,个人建议的上件顺序为电阻、 三极管、电容、晶振、按键、IC插座、蜂鸣器、钮扣电池插座、外接电源插头。热敏电阻和光敏电阻是露在外面的,所以最后要结合外壳安装再进行上件。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5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6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7

  上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电阻的安装要注意电阻值的不同以免插错位置,三极管和蜂鸣器有是极性的,需要在安装中加以注意。

  2、背面的元件上完后,用水口钳将元件的长脚剪掉,方便安装下面的元件——数码管。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8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19

  3、从图中码管的拆解和演示可以看出,一个数码管数字“日”其实是分成五个小部分,背后是五个贴片LED灯,数字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7个贴片LED灯的电路通断,从而控制组合LED灯亮与不亮来完成一个数字的显示。如想显示数字“1”,单片机的程序只需要控制最右边的两个LED灯亮即可达到效果。数码管上还有另外一个小数点在右下角的位置,也是一个LED灯,也是通过单片机程序来控制的。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0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1

网友:
  4、数码管安装的第三个数字要注意是反向装的,PCB板也有相应安装标识的,要注意看。安装完数码管后,将两个单片机插入IC插座,这时可以先通电试一下时间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再将光敏电阻和热敏电阻对比下亚克力外壳的顶部出孔的位置,将电阻的脚对应剪短上板即可。

  如果显示不正常,需要重新查找焊接的地方是否有虚焊,新手有时会有虚焊的情况会导致显示有问题的,仔细查找到虚焊的地方重新上焊一般能解决问题。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2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3

  5、将配套的滤光胶纸贴在数码管上,然后将数码管以外的多余位置用小剪刀剪掉,数码管上贴上滤光胶纸后,显示的效果会好很多,如果不贴上滤光胶纸,数码显示的数字就很难看得清楚。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4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5

  6、测试好电子数码时钟正常后,将纽扣电池装入电池座中,再继续安装亚克力外壳。安装亚克力面板要注意好各个面板的位置,先在位置孔上好配套的镙丝套上镙帽,再将镙帽套入到相应的镙帽孔位再用镙丝刀拧紧即可。

  根据个人经验,按前、上、右、后、下、左这样的顺序安装比较容易,不注意顺序的话可能会弄很久,甚至会弄坏亚克力面板。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6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7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8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29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30

  7、电子数码时钟制作完成

  用配套的电源线接上移动电源或手机充电头就能使用。

  数码管有不同的颜色,可以在选散件的时候选择不同颜色的数码管的。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31

  时钟会按时钟时间、温度、日期、星期的顺序轮流显示,显示的时间分别为45秒、5秒、5秒、5秒。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32

  时钟有光敏电阻,能根据光线的强弱来调节亮度,方便人们在卧室等地方使用,夜晚不用那么刺眼。

DIY电子数码时钟 图33

  至此,一个完整的单片机电子数码时钟制作实例完成,不涉及技术部分,仅是手工组装。主要的技术涉及单片机的程序控制和写入,生产的商家已经帮我们实现好,只要简单的安装就可以完美实现了。制作的成品小巧精致、美观耐看,值得我们试一试。

网友:
不错的创意,初学者可以拿来练习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