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锁屏无法唤醒

楼主(2016-08-19):
手上接了个苹果手机故障现象是《使用一切正常,问题出现在锁屏以后,按HOME键 或者开机键无法唤醒,手机一直黑屏,,开始2天的时候可以用HOME键+开机键强制重启可以开机,过了2天强制重启也不行了,别人拨打电话的时候正常接通的响声,,但是本机黑屏无反应,电话铃声也没有。有时候等很久乱按一通过一会儿可以唤醒,可以看到未接来电,~请问下那位朋友遇见过这种问题,,支支招·~~~~~~~~~~~~~~~~~~~~~~~~~~~~~~~~~~~~~~~~~~~~~~~~~~~~(还原过设置,但是里面有资料没有全部抹掉)

网友:
电脑刷机好吧爸爸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网友:
刷个机看哈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
你的机器是iPhone几?你先把软件故障给排除一下吧先线刷一下机试试,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