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9631P 不跑马通病秒修

楼主(2016-08-19):
机器具体型号不太清楚,查到的是G500,机器版号是LA-9631P,机器拿来说是不跑马,看到这机器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多半是某一个比较器输出有问题了(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比较器的输出有问题),先来一张主板全图 机器到手一般先打阻值,(对于一般点不亮的机器,我都喜欢把所有供电的阻值都要先打一遍),阻值无异常上电,电流跑一下停在0.85A左右,不掉电。查各个电压,发现没有集显电压。集显电压一般都在跑马之后或者亮机之后才会有。不跑马,先查内存条件,基准电压+VREF_DQ_DIMMA 0.75V  1.5V供电  内存复位都正常。那么问题不一定在内存这边,先跳过内存。去查其他条件看看是否满足,首先查的是南桥的PWROK,APWROK,SYS_PWROK,PM_DRAM_PWRGD,当查到PM_DRAM_PWRGD_R这个信号时发现电压只有0.5V,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这个信号是由SYS_PWROK和PM_DRAM_PWRGD相与然后通过U1相与,输出PM_DRAM_PWRGD_R,再由+1.5V_CPU_VDDQ作为上拉,将PM_DRAM_PWRGD_R上拉为1.5V, U1 1 2 5脚电压都有电压3.3V ,4脚有0.5V电压,有输出,有可能上拉1.5v不对,+1.5V_CPU_VDDQ也只有0.5V,跟+1.5V_CPU_VDDQ到了U3,U3 5678脚 1.5v 123脚 0.5V,这个电压没导通,这是N沟道管子高电平导通,控制级为0V,查Q4 1 2脚都为电压为0V,阻值正常,1脚没电压,VSB为0V,追踪来源于PQ205 ,打通断,不通,看来是中间哪里断线了,马上飞线到R56,上电,电流欢快的跳起来了,客户只拿来了主板,外接完美亮机 ,直接飞线一个太难看,再有这样被别人看到,让人觉得太简单了,所以想找找看是哪里断线了,这种问题没进水有没点位图,想找断线有点难度啊,只能一个点一个点的跟线跟到内存这里不通了,刚好这里又有一张贴纸把贴纸轻轻取下,然后刮板 ,然后你一根线飞过去,再测r56 19V。这样就不用飞线那么明显了,也不容易看出来了,各位看官点分吧

 会员6441092元2023-2-2 21:29
 会员7581022元2022-12-7 15:04
 会员8365552元2022-12-5 14:25
 会员11144422元2022-11-16 16:32
 会员4698402元2022-10-13 12:02

网友:
666 这速度可以 加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追求完美的,断线直接飞省事

网友A:
断线直接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直接飞就可以了

太丑了,如果直接飞线不是把客户交尖了

网友:
牛啊  。楼主,你是我的神啊

网友B:
看着飞一条线很简单,但是没有扎实的理论这种故障不一定能修的出来。感谢分享。

网友C:
这功底,望尘莫及呀。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会修电脑了。

网友D:
这个是受潮腐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受潮腐蚀了?

不是,应该是和b460那种一样,都是贴纸引起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功底,望尘莫及呀。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会修电脑了。

大哥你这是再洗我脑壳

网友F:
PM_DRAM_PWRGD_R 0.5V 内存怎么可能有复位呢?请看下面我的帖子。同样是G50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538-1-1.html

网友:
高电压的容易断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M_DRAM_PWRGD_R 0.5V 内存怎么可能有复位呢?请看下面我的帖子。同样是G500。
http://www.chinafix.com/t ...

哦,有可能记错了,机器是前两天修的。感谢大师指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有可能记错了,机器是前两天修的。感谢大师指出问题

貌似这个断线是通病 修了很多 我以为我修统货的原因 看来是通病了 你把标题改一下。写上通病

网友G:
一看文章就知道楼主就是个细心的人,有些半桶水同行确实会看到明显的一条线认为这次维修就“一条线”的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这个断线是通病 修了很多 我以为我修统货的原因 看来是通病了 你把标题改一下。写上通病

ok,这种问题我遇到两台,但不是同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文章就知道楼主就是个细心的人,有些半桶水同行确实会看到明显的一条线认为这次维修就“一条线”的成本 ...

就是怕这点,所以才要找是哪里断线了

网友H:
不会吧,电容不是接地的吗
学海无涯,去也
我有说电容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吧,电容不是接地的吗
我有说电容么????

网友:
这个分析测不错

网友:
我也碰到过着情况,学习了

网友:
修到一个g505的板子,进水的,CPU都给烧糊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可惜新人 没有分了

网友:
SYS_PWROK这个PG应该是EC发出来的吧,我看时序上有一个门电路但是图纸上显示没装

网友:
厉害断线不好找

网友:
大师级人物

网友:
断线,遇到这种问题还是有点不知道怎么修,只能说功底不够 哈哈

网友:
有思路能好修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想楼主学习,追求完美

网友:
少电压,竟然不掉电,,,????现在修板越来越难了

网友:
看视不跑码的故障,竟是少电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性强,想走弯路都难啊

网友:
666 学习了 下次遇到希望能有帮助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希望能有帮助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希望能有帮助。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倒是不用担心,如果客户都知道飞线了,那也会找到点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感谢楼主的风险

网友:
这问题修起来就要功力扎实 水一点都找不到头绪

网友:
楼主实在是太利害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确实考虑的周到,要是我就直接飞线了,要是怕客户觉得简单,电容接地多飞几个就好了,他就觉得这么复杂了

网友I:
楼主,你那里偷来个r56
学海无涯,去也
没找原机图纸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那里偷来个r56
没找原机图纸看

网友:
这思路杠杠滴

网友:
不错啊,分析的很好

网友:
断线的确实不好找,板层断线根本没法找,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又学习到了,厉害!

网友:
昨天接到一台G510S的进水腐蚀了,南桥也短路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 理论经验相结合

网友:
我都飞线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哎。。看着楼主修起来得心应手的。。到我这里就一头雾水了。。。

看来我表达能力还有待提高啊,把你都看萌了,怪我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贴纸引起断线的

我觉得应该是的吧

网友:
楼主遇到几个这里断线了么 为什么说是通病呢?

网友:
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学习  下次接到也会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似简单一根飞线,但没有强悍的理论知识也搞不定啊,楼主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看来修电脑一要有耐心,二要细心才行。

网友:
顶一个 我最喜欢看不跑码的帖子了 ,希望以后大家能够打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的修的少 希望以后也能多遇到几个 长点经验

网友:
这个好,楼主辛苦了。

网友:
赞一个,这个要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好

网友:
短线了啊。我以为师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太麻溜了

网友:
楼主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修这种板要思维清晰,细心

网友:
呵呵,学习了,看看以后能不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收下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地方短线应该是通病,我也修到过两台这个机器都是这里短线

网友:
直接飞线好,省事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这些PG是怎么找到的啊,又没点位。

网友:
楼主想多了 有本事飞线的 怎么能说简单

网友:
G400用的也是这款板子, 修过一次是两个内存槽,有一个不能用,第二个内存槽少一个3.3V电压。加分。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你测得那些都是些什么信号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别人通病一般只告诉你问题在哪,不像楼主一样分析的那么清楚,赞一个。

网友:
楼主上电时序你很熟悉呀

网友:
楼主间接给我们讲了一下时序 这种帖子营养膏

网友:
完美主义者  不错

网友:
6666666.我以为 楼主 第一时间会想到刷BIOS。。 楼主都没想到 刷BIOS 这个 程序上- -。 很有自信

网友:
技术太高了

网友:
基础很好呀,

网友:
详细 学习了  大神

网友:
图片不清晰哦

网友:
修到过 过孔断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PM_DRAM_PWRGD_R 0.5V 内存怎么可能有复位呢?请看下面我的帖子。同样是G500。
http://www.chinafix.com/t ...

接着追H_DRAMRST#来自Cpu,H_DRAMRST#发出条件按照Inter标准时序,Cpu必须收到PM_DRAM_PWRGD PCh。----这个关系时序上没写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接着追H_DRAMRST#来自Cpu,H_DRAMRST#发出条件按照Inter标准时序,Cpu必须收到PM_DRAM_PWRGD PCh。----这 ...

呵呵 又出现一个死搬硬套的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

网友:
基本功好呀 !!!!!

网友:
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楼主好强的理论,受教了!

网友:
飞线看着简单,要有扎实的基础,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这样  的不好找呀

网友:
路过。。打酱油。。赚分

网友:
断线不好找  楼主牛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两台

网友:
楼主修的真细心啊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逼

网友:
经典帖子,楼主厉害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呀  赞一个

网友:
这块板前两天看过  也是VSB那个转换电压没出来  不过电流才0.2    。。。

网友:
有点像G480的主板

网友:
能修好就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又出现一个死搬硬套的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基础太差了吧

网友:
怎么没看到楼主的U6和R56的电路图啊?

网友:
维修的思路很清晰额

网友:
楼主还是追求完美的,断线直接飞省事

网友:
真的挺详细  我就没有这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飞一条线很简单,但是没有扎实的理论这种故障不一定能修的出来。感谢分享。

说是对,还是有基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应该是和b460那种一样,都是贴纸引起断线的

楼主,贴纸也会引起断线,这个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中故障呀,望请回复。

网友:
这机子是这个通病吗,有遇到过几台啊1

网友:
这是通病修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