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 421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8-19):
客户拿来的时候不触发待机稍微有点大 0.014   正常应该是0.004  拆机  打35V100+正常   量开关无电压   量NPCE885供电短路 把电阻拆掉不短了 换个EC上去  不短了  开机 不触发  量主供电3V   偏低  主供电电阻阻值 偏大  拆掉连一坨锡 上去 主供电有3.3了 插电自动触发掉电 量开关  阻值极低  把开关相连电容去掉  开关有3.3   此机修复

网友:
这机应是进过水吧,要不然怎么可能同时坏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