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 s7 edge 恢复出厂设置后怎么绕过谷歌验证?

楼主(2016-08-19):
三星 s7 edge 恢复出厂设置后怎么绕过谷歌验证?  急!!!

网友:
这个问题 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据说可以挂国外的VPN

网友:
以后恢复出厂前,必须先删除谷歌帐号才可以的。

网友:
怎么绕过谷歌验证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