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联想L-IG41M3 关不上机

楼主(2016-08-19):
求助 大神联想L-IG41M3短接开关4s关不上机 量slp—s3的的电压从3.6降到3.0有时候是2.5 bios刷了也不行 求助这个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看一下网卡,PCIWK这个信号

网友:
如果是关机后还会自动开的话肯定就是WAKE

网友:
你短接IO到桥的触发信号一直拉低看看 如果还是不关机 就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A:
改个三极管试试
hhyx123
怎么改啊 不会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三极管试试
怎么改啊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