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掉电

楼主(2016-08-19):
A1278开机掉电反复重启,量了下掉电公共点12V也掉3 5V全掉有谁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
掉电  肯定是哪里有短路 引起的  这个 你要仔细的查了

网友:
先查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楼主自己去仔细看看吧。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一个电组的问题

网友(2016-09-21):
楼上 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这个 是短路啦

网友:
是电阻不良的问题吗

网友:
哪个电阻啊我也有片这样的板,还没搞

网友:
为啥不说出那个电阻的 要不就不发帖 要不就告诉结果 以免大家走弯路 这是个大家学习和共享经验的地方 像你这样的大家帮助你分析问题 你修好了不告诉大家 你觉得好吗

网友:
客户把机子拿走了

网友(2016-11-03):
什么位置的电阻呢 楼主

网友:
苹果的不会修,来看看大神们怎么弄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大佬啊,

网友:
不错啊修好了就好啊充放电

网友:
你可以给一个版号 这样的 情况都不知道什么机器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知道什么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