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G505 独显 A4 CPU BIOS

楼主(2016-08-19):
G405 G505 独显 A4 CPU A6 CPU 一样用测好

网友:
我的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下了试试  试试

网友:
下了第一次开机亮了,第二次不亮

网友(2016-09-23):
有人用吗?是好的吗

网友:
亮一次就不亮了 这个bios有问题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刚接到本子,下来试下

网友:
下载试下,看到有好几个

网友:
百分百测试OK

网友:
测试了 可以用

网友:
不显示 的,下了试试,一会过来回报

网友(2016-11-01):
好不好用啊 有人试过吗

网友: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A(2016-12-18):
我的开机0.45不动。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机0.45不动。是不是他的问题

很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A:
我估计也是,刷了好多不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也是,刷了好多不行,放弃了
换主板吧这主板好像不太贵

网友:
遇到一台加电不亮的,手里没这U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下载来 蛮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这CPU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2017-09-20):
到底是405 还是505 的

网友(2017-11-01):
我的问题是 显示只有一个点

网友(2019-09-28):
9911p 我这台现在 开机0.5 A 试试

网友(2024-04-11):
G505 独显 A4 CPU 刷此BIOS OK

网友(2025-03-24):
下载试试看,希望可能使用

网友:
我的是启动时间很长,有时候启动四五次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