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式机TC-601如何装WIN8

楼主(2016-08-19):
我用U盘UEFI格式进PE安装版WIN8也引导不起来。。是哪里问题硬盘GUID格式做的不对么

网友A:
一般我是调成WIN的模式装WIN8  GHOST

网友B:
GUID装WIN8    ?   换MBR试呢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了没

网友:
就是安装版的,,但是不引导。。以前装过华硕的上网本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UID装WIN8    ?   换MBR试呢

不行,引导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是调成WIN的模式装WIN8  GHOST

怎么调,,教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