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a 不能乱换

楼主(2016-08-19):
今天修sy-a78l 主板 桥供电电容鼓包,换完还没有供电,供电芯rt8120a 找不到同型号的,有说8105能代换,换上之后风扇转一下停,看来是不可以代换的,接着找料板,最后终于找到同型号的换上之后桥供电出来了,可是不跑码,后来换U一试正常了,结果是用8105代换把U也给烧了

网友:
换之前看下两个芯片引脚定义呀

网友:
代换最好是换之前看下PDF啊,要不然就找原型号

网友:
不能看人说可以换  就换啊   就算要换  也要先具体看看PDF  比对一下脚位啊

网友:
有的时候 看电路设计吧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方法,去代理商买个U,然后用AB胶,剪易拉罐合适的大小的铝片,沾到两个耳朵就行,坏了拿去保修。不会说什么的

H55

网友:
坑爹啊 看来真的不可以乱换 U都烧了无语

网友:
楼主还真敢换啊好在U不值钱,最基本也要确定一下芯片供电是否正确吧。

网友:
供电芯片最好不替代,

网友:
是北桥供电吗? 按理说不应该烧到CPU啊

网友(2016-09-18):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方法,去代理商买个U,然后用AB胶,剪易拉罐合适的大小的铝片,沾到两个耳朵就行,坏了拿去保修 ...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又涨姿势了又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方法,去代理商买个U,然后用AB胶,剪易拉罐合适的大小的铝片,沾到两个耳朵就行,坏了拿去保修 ...

高@实在是高。。 搞坏也看不出痕迹。。。加保护 上面没有被 压伤

网友A:
这都看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看不懂吗?????????

你们都是一群大神,我看多少代理商吃过你的亏

网友:
AMD时序是先出CPU供电再出北桥供电的,而且北桥供电和CPU供电八竿子打不着。就算是强行拉扯关系,也是你的北桥先被干掉!你这纯属刚开始就板子和CPU都坏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映泰的AM3双桥板,北桥供电没有,X250 CPU也干掉了,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他说玩着突然停了下电就点不亮了。能不能代换我没查,不过这个代换北桥供电芯片烧CPU纯粹误导群众。先修好板子完全测完了再报价,任他坏多少东西,也不会让人讹诈。

网友:
修板多了,都知道这个8105和8120a不是一个时代的引脚一样也不一定能换,某宝上价格都不一样,8120多用于华硕主板 ,AM3主板上常用吧,分A和B好像,A和B能不能换都不敢说,你还用这么老的芯片去代换,不查一下引脚就上,还是正式维客。我也是 Z 了。以上纯属个人见解,不对请指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看不懂吗?????????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rt8120a参考电压0.6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