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秒一台联想G475无待机3,5V,

楼主(2016-08-19):
机型: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故障:插电无待机

接一同行送修的G475,描述开机不了,接上电流表无待机。拆开量待机芯片电压线性VREG5跟VREG3都有,量待机3,5V没有。量3,5V开启信号脚1跟6脚为低电平。

该1,6脚受控于PQ405,量PQ405的2,5脚为高电平,所以导致PQ405的3,6脚为低。量PQ406的2脚为低电平,正常应为5.4V以上的高电平。该高电平为VS电压通过PR417跟PR418分压所得,量PR417的1脚居然为0,看来问题在这。

找到VS电压,量了有19V,再量VS到电阻pr417的1脚,居然不导通,正想飞线解决时,撕开贴纸意外发现发霉断线了。

、
找了飞线连一下解决问题,插电待机3,5V出来,按开关一下有显了,修复OK。

网友:
我什么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能解决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里骄傲里就好

网友:
爽,这个来的容易

网友:
问题再简单,也要能发现才叫实力,支持楼主

网友:
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前些天也有 修到这样的  不过是PQ405的问题 没楼主这么复杂

网友:
捡钱也要眼睛够亮才行的。。,瞎子怎么可能捡得到钱呢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经验也好,加分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可以

网友(2017-10-23):
赢在仔细,恭喜啊朋友,几百大洋到手了,看看我等会也有这样的单做吗,呵呵

网友(2018-07-26):
刚好遇见一个同样故障的,看来是通病

网友:
楼主真是思路清晰啊!维修不要 总是想着通病,虽然有通病还是很爽的,哈哈。但是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去查条件,稳扎稳打的去修,这样对自己的技术才有提升。